装LED液晶屏电源装反了

楼主(2012-05-29):
装LED液晶屏的时候徒弟上去接线给接反了,220接的是5V,5v接的是220.结果烧了14块屏.。。。。。。。2 晕死了,能不能修好啊

网友:
换一下74HC245D芯片看看

网友:
220呀大哥 这些屏估计是报废了 烧的件太多呀

网友:
你都没有检查,就让徒弟通电了呀

为师父对徒弟没尽责!

网友:
估计没戏 难

网友:
不是开关电源吗,,接反了,会有输出吗??,,所以只有烧电源,,不会烧后级,,

网友:
做LED的啊   正好我这里有点业务   连我一下吧+31863029

网友:
估计电路板坏了,屏是不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