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CPU 主板不通电(求助)

楼主(2012-05-29):
今天遇到一块奇怪的主板是杰微c61m3,客户拿来说不通电,我插上电源通电的,就上CPU,上内存,按开关不通电了,当时我还以为我cpu坏了,我就又换了CPU还是一样,我就把CPU,取下来通电了,我觉得很纳闷,上假负载各电压正常,CPU1.09v,时钟0.97V,复位又1.几V,VTT1.22v,PG1.45V,VDDA2.45V,内存是3代的1.46V,桥旁边的电感有5.02V 待机电压3.3V正常。求解

网友(点评):
是保护还是不上电呀,这个要说清楚点

网友(点评):
cpu座短路

网友:
12V有短路吧

网友:
找个 CPU 负载 量下

网友:
IC换一个看看呗

网友:
还有有短路保护的地方吧.

网友:
换一个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多换几个u试试吧有的主板不支持这个u就不通电的  我就遇见过

网友:
查CPU供电路  看电过了没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用假负载测试过了 电压是有的上面我说过电压就是用假负载测得。U换过的 单核双核都换过,

网友:
12V没有短路,只是上U就不通电12V不插也是一样的

网友:
可能桥问题

网友:
查下CPU线路、CPU插座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同样求解

网友(2012-08-13):
CPU供电  有问题

网友:
那我测的那些电压有问题吗?

网友:
查下CPU线路、CPU插座是不是有问题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6686-1-1.html

网友:
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有一块好像是少桥供电你看下

网友:
不上U,跑码不啊?别总靠经验

网友(2013-08-15):
我几个板子都是这问题,等正解。
注意,是装U后主板不通电,不是通电后自动保护,与12V供电没关系。

网友:
如果不插4p的接口看能不能上电,如果能注意cpu电源ic

网友(2013-09-29):
桥问题比较大,做过?换个旧的桥试试嘛,或许能好

网友(2014-09-24):
我这个不开机!你有没有图纸 开机针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