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39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2-05-29):
      怀疑是南桥虚焊,BGA后有所好转,但不稳定,有时候还会出现进系统掉电,

网友:
冷机启动没问题,开一会重新启动就会掉电,接着再启动就没问题

网友:
楼主就换个 南桥是是吧

网友:
再做一次看看,要是还不行就只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