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梅捷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2-05-29):
今天接到一块梅捷的板子,没型号,上电不跑马,复位灯常亮,电流电压正常,声卡烫的有点过火,以为坏了,换上故障依旧,在看IO夜烫的过头了,拆了再换新的,故障依旧,声卡旁的5V流管一脚5V,一脚1OV,中间脚OV,拆下来换了一脚5V,一脚12V。中间OV。故障依旧,没法了,加焊南桥,北桥,还是没好,我能想到的故障都试过了,都没好,各位大侠指点下看看什么原因,小弟谢谢了。

网友:
看是否那个电压短路

网友:
先看下12V那一块吧   问题应该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