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上网本白屏 急。。。。。

楼主(2012-05-29):
我的索尼上网本就是摇屏就白屏,在摇有时可以,不动就没事,烦死了,这是什么问题啊,求高手。。。
问题

网友:
查屏线,看是屏线松了 或是有断线

网友:
屏线的问题

网友:
我把屏拆了,擦了下屏线,还是有时白屏,没那么频繁了,这是屏线还是屏有问题

网友:
果断是屏线,,,

网友:
在白屏状态下测量屏的供电是否丢失?

网友:
屏线问题,主要看屏供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