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80A有时小花屏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2-05-29):
收到一个联想本本,有时开机进系统花屏,是小花的那种,客户说以前修过显卡,可能还是显卡的事,于是接下来后就拆机,发现显卡和桥都加焊过,不像取掉重植的,拐角还有胶点没清干净,心想这好办,再加焊一下就行了,915芯片组有铅物料,ATI大显卡IC,唉,问题来了,加焊好后,再装机能点亮,能进系统,但是看电影时温度太高,散热管都烫手,测试时看了一个多小时的电影就突然大花屏,兰屏了,已经改过风扇长转了,想想会不会是显卡坏了,打算放弃了,客户不想换,就想修,下午没事,又拿来看看,想想反正没事,把显卡取掉重植一下试试,说干就干,拆机,重做显卡BGA,再装机,进系统,发现温度不高了,不烫手了,继续测试看了二个小时的电影也没花屏,正常的很,

我想说的是,是不是光加焊IC不行,而且会导致IC温度高,必须重植才能使温度正常,这是我的见解,不对之处请各位师傅指正,

网友:
有时候光加焊不起作用!

网友:
同意,我其实看着加焊时,也加焊的很好,锡珠完全融化,但就这样还不行,甚至我取下显卡的时候发现显卡底下的锡珠锃亮的,一点问题也没有,   看来显卡问题最好是取掉重做最好,

网友:
就是桌麻烦

网友:
我觉得 是锡珠上的问题  多次加焊 造成了更容易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