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W83627EHF-A的朋友请进

楼主(2012-05-29):
找不到W83627EHF-A可以用W83627EHG-A代换实际测试各项功能正常.

网友:
谢谢告知,不过一般情况在没有同型号的情况下,如果有差不多型号的都会试试。你也是装上才知道吧

网友:
本来就可以代换的了,一个无铅,一个有铅的。。

网友:
这好像论坛里有这篇关于IO代换的问题吧 ,不知道有这型号的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