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p5ld2-x/1333有复位没时钟--主板维修经验

楼主(2012-05-29):
华硕p5ld2-x/1333有复位没时钟--主板维修经验
拿到板子的时候,客户说点不亮。我上电触发。跑d0.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种码。一般就是北格跟CPU座大一点。但是测灯座测cpu座都正常啊。压北桥也没有一点变化,没办法只好老老实实来了。于是测供电,时钟,复位,等测到PCIb16发现时钟没有、测a15发现有复位,奇怪了。。我换了一个表再测,还是一样没电压,当时就想复位都有了为什么没有时钟,于是打开点位图,查找时钟的工作条件,其它两个条件正常、发现发往pci时钟有三个,而且还经过一个330排阻发出去的。。于是去测三个6.7.8脚信号,发现前两脚有高电平,8脚没有,感觉有点不太对劲,于是把这个排阻拆了,再测电压出来了。。。

想到是排阻的原因,于是去料阻上找330的排阻但找不到一样,它是比较小的那种。。唉。大失所望、、只把装回原来的再试试最后一把吧。。。。结果,奇迹出来了。。。。原来是那个排阻虚焊了。。。。yes!!!!

 会员14013212元2023-5-21 19:20

网友(2012-07-07):
同意楼主
3.1
我前天遇见一个时钟虚汗

网友:
lgx
同意楼主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5-29):
楼主修主板厉害哦

网友:
晕……原来是虚焊。

网友:
兄弟你还有点位图啊 不错

网友:
主板真的很难搞。

网友:
楼主用的P3 的散热片吧?

网友:
楼主,我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板子和问题,你说的是哪的330 的排阻呀?是时钟芯片附近的吗?
帮帮忙呀

lgx
同意楼主

网友:
华硕的经典故障,我一般是翘板,你们懂得,就不虚汗了

网友A:
时钟芯片,第八脚相通的那个330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芯片,第八脚相通的那个330排阻。。。

焊了 ,还是不行,D0,晕死了,我都放了两个月了,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A:
供电,时钟。复位。总线。。一样一样查。同一型号不可能同一毛病。。送给点位图给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供电,时钟。复位。总线。。一样一样查。同一型号不可能同一毛病。。送给点位图给你

我传点位图上去了。你自己去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传点位图上去了。你自己去查吧

谢谢你了,我再查查

网友:
为啥会虚焊呢

网友B:
那么说。你的板只是诊断卡不工作。板子应该可以点亮呀!!!其他时钟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说。你的板只是诊断卡不工作。板子应该可以点亮呀!!!其他时钟都正常!

不可能啊,我量的是b16。诊断卡插另外一个槽。。。

网友:
有复位无时钟 只能是某路时钟丢失

网友:
现在修主板都懒得找什么图了。。简单的就搞下。。呵呵

网友:
有进步,但你这台机器到底是什么问题啊?还有你觉得有复位没时钟很奇怪吧,那要看你的机器点不亮啊,不开机、掉电啊什么问题,再说了,时钏的分布你应该仔细看看!有些时钟可以起不到主要作用!按时序来,思路是对的,不过有部分错别字啊!成长了!

网友:
LZ居然还有点位图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