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条纹花屏

楼主(2012-05-29):
客户送来本子,看故障,开机正常进系统几分钟就是条纹花屏死机,马上重启就6个屏。给客户说要维修显卡。拆开加焊,好了测试1个小时又花屏了。找个全新的显卡换,显卡是G98-30-U2。换成在测试 用了几个小时故障一样。在拆开把显卡和显存 都加焊 才OK。

网友:
一般出现条纹,是显存的事,,,,你再细细查一下,看看是显卡,与显存周边的电容,有没有异常的!

网友:
受教了,,,,

lvjingang -2 无意义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