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南桥,做BGA要多少温度,能详细最好,谢过

楼主(2012-05-29):
IBM T42南桥,做BGA要多少温度,能详细最好,谢过

网友:
这要看你的BGA    型号不同温差 也会不同  , 你最好还是自己拿测温线  自己测的最好的温度

网友:
我这边BGA 215然后延长时间就融了

网友:
主要看 有没有 修过  没有修过的 你用东西  动下边上的零件就可以的   边上零件化了   桥也化了  我一般做 没有修过的  260度  修过的 230度  就就要轻压桥 看化没有

网友:
测温线,T42是有铅的,用测温线测到你的实际温度,不要超过195,绝对OK

网友:
上BGA能看到锡珠动了过个几秒就可以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测温线,

测温线就是 每台BGA的数显表旁边的一个两空的插口。买BGA的时候都会有送的   大多数 是一根黄色的线   另一湍有一个探温头

网友:
最好包边要不旁边的桥也挂了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温线就是 每台BGA的数显表旁边的一个两空的插口。买BGA的时候都会有送的   大多数 是一根黄色的线   另 ...

哦,我的可能没有,没看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