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5进水维修

楼主(2012-05-29):
           今天早上接一个三星R25的电脑,顾客说系统没有了,多重启几次开机也开不了了。拆出主板看,明明是进水了,问顾客她才说昨晚进的水,进了水还一直点开机键。
       观察主板南桥和显卡背面是水,先把主板洗刷干净,放BGA上考了半个小时,然后打各电感的对地阻值没有发现短路的,加电电流能跑到0.8几,测量各电感电压,只有显卡的电感没有电压,想应该可以搞定。打开图纸发现显卡供电芯片的第二脚无电压,正常应该是19V,第二脚连着一个电阻,电阻两边没有电压,取下电阻,发现电阻的一端连主供电的断线了,飞线连一个近的主供电。上电。机器亮了。久违的LOGO出来了。维修结束。

    进水的机器就这样有时候很简单,有时候会搞的头很大。

网友:
我这儿有个别人清灰给人家清的不亮了,不开机正蛋疼呢

网友:
人为搞坏的不好修,我这儿也有一台呢

网友:
图忘了发了,大家看看

网友:
修这种问题的机器 就相当于吃面包一样

网友:
楼上何意?
是形容容易还是要一层层的分析?

网友:
我在想一个问题,进水能断线,,,真发现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