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不显示 诊断卡跑码 有点不正常

楼主(2012-05-29):
我是个新手 跑码 大体上我感觉是正常的 为一个不正常的就是 D3连续出出现了2次。。 而且主机 一直不显示 显示器 线肯定都是好的 请问 我要怎么排除是主板哪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显卡有问题?你换个网卡试试,还有看下VGA接口有没问题以及相关线路有没问题。

网友:
你这个问题说不清楚,我想很少有人能回答,主机不显示,有可能你的主板有问题

网友:
最后跑到那个码了啊

网友(2013-04-18):
内存都没过吧

网友:
不知道你是什么主板  一般这种状况不是内存就是显卡金手指氧化  或者是插槽有脏 前者橡皮擦之  后者硬纸卡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