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维修税控机复位电路

楼主(2012-05-29):
    早上一客户带来一税控机,显示器不亮,税控机维护单位直接判死刑。黑呀!要求用户换主机3000大洋,弟兄们都懂得啥叫垄断行业。我也不客气直接200开价包修好,声明不动桥客户需等半小时。客户满意,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这种税控机我修过n台了,修要比换板子赚的多,而且换板子有重装系统的风险。开票有风险,换板须谨慎。
        拆机一看山寨845gl,加诊断卡能开机复位灯常亮,典型复位电路故障,如图 ,打开示波器测cpu和时钟电压如图 ,cpu供电时钟工作正常,这里其实可以不开示波器,关键是做给
客户看的,马上测量io 是否发出pwrok如图 第71脚电压3.58v如图 ,山寨电压就是这样偏高点都正常,顺着直接测60脚kbrst电压4.845v如图 ,这样假设io是好的,直接测bios复位脚电压0.53如图 ,不正常,先不管量pci复位脚复位没,关机,万用表量pci复位脚和主板南桥附近哪个元件相通,一下找到u14的6脚相通,山寨板多精辟原件极少,能省就省。u14是啥东东呢,一看是自己老花了上面字体模糊不清,不管直接找出u14接地端是7脚,14脚是供电脚,心里清楚了基本就是反相器。开机直接测14脚vcc电压为3.33如图
测6脚,电压为0.5267,如图 ,而5脚电压为3.809如图 ,9,10,13脚电压都为3.809v,11脚电压5v直觉告诉我这个东东坏了,为了验证,风枪吹下u14,量5脚和9,10
,13相连,u14果然坏了,原理如图 。没有74lvc06 直接换上74hct14d,(这两个在这里是可以通用的前者是带缓冲,后者是施密特触发)开机pci复位3.3v那个马呀直奔75,装机进系统看
看配置里金税卡如图 打开开票系统如图 ,前后20分左右,客户笑嘻嘻翘起个大拇指说了个字“高”。这里顺便说说要是换板子一定要记得备份program下面的防伪开票目录的数据库,碰到老的isa金税卡的还要记着它里面的irq中断号。

网友:
有点不明白

网友:
isa金税卡的还要记着它里面的irq中断号。/
这个在什么地方

网友:
说的好,只要不是硬盘坏,都值得维修~!

网友:
只要不是硬盘坏,都值得维修

网友:
不是很明白,不过楼主还是挺厉害的。请问为什么要查kbrst,这也是复位信号的一脚把?还有为什么只查IO发出到南桥的PG而不用去查电源IC发出给南桥的PG呢?供电正常无复位的板不是要查这两个PG吗?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楼主利害

让人无语的是山寨板子有门电路,然而我所拿来做练习的板子中,大厂出的板子却没有~~比如华硕

网友:
高手,芯片号码都看不到了,还能知道

网友:
一看之下   就知道楼主是个经验丰富的高手

网友:
觉得有点迷糊

网友:
老的isa金税卡的还要记着它里面的irq中断号,这个很细心
想给你加分还没权限了。

网友:
把B还给牛吧,她也需要性生活

网友:
很详细 很强大 谢谢分享

网友:
很强大 高手的帖子 都是学习的好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