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HP DV9000半尸体机一套710元 (不含邮)

楼主(2012-05-29):
花屏  自买了芯片G86-771-A2给人做BGA   用了1个多星期又花了  不知是买了打磨的还是其他地方故障
不修了
现整机打包出掉(不含原装电源。硬盘)
主板: PM965  8600MGS  做过1次显芯BGA,没掉点   要修还可以用 (自己改过音频排线连接)  100¥
CPU:  T7500 ES(不显)                                                 100¥
金士顿 2G DDR2  分布667/800MHZ   两条稳定                 190¥
整套机壳(含触摸部分) 7-8新                                          170¥
屏幕自己拆过换过灯管有瑕疵 B屏吧                                90¥
键盘7新左右  小键盘数字5 失灵 其余OK                          10¥
蓝牙模块 (加装)                                                          20¥
散热模块 (加了铜片)                                                    30¥
光驱挂了,电池缩缸,EXPRESS USB扩展卡,键盘膜(印字的)        白送

QQ联系:185557823   注明 DV9000

网友:
贵了,少点吧~~~~

网友:
楼主,你这机器什么都有问题还这么贵……

网友:
我出500,卖的话,短信我

网友:
就这机器还700,你抢哦,键盘坏的,主板坏了,显卡坏的,你还改音频了,就还没有硬盘,电源,300我可以考虑一下,你买给客户这个价还行,但客户也不会要啊,坏的他要做什么,买给同行,谁要,你说

网友:
771的显卡老贵了,还有主板好的和有电源硬盘,这个价还差不多,买个显卡就快1000了,买个显卡如果不行,就白搭了

网友:
楼主  你价钱太高了记者破玩意儿 也忒贵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