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型号不明 但是版号是asus t76jr 10重故障维修

楼主(2012-05-29):
机器拿来是是通电大电流  拆开一看 傻眼了 cpu供电 系统供电 显卡供电    前级 充电 全部死啦 烧焦了 看见 都没心情修了呵呵,不过 修电脑还是得修啊,找到图纸点位图 asus的都是不标零件代码的 农民工都知道呵呵,打开图纸和点位图 吧整个板子先大概 熟悉一下结构 然后把烧焦的零件一个一个的用热风吹下来 清理干净焊盘  打打各对地阻值 大概无短路 然后找到对应的大大小小的 mos管和芯片 包括51020 8743 8050 8725 以及充放电mos管 20来个按上 准备通电不放下心再测了下阻值 发现公共点阻值20几偶 烧鸡大发 显卡发烫 经验告诉我显卡的供电有问题 下拆掉显卡的上端管不短了 找来芯片和mos换好 插电公共点无电压 发现 acin短路 修之 ok 插电 按开关0.03--0.16----0.67---1.12---1.37----调到-----0.67 -----0.37----0.67反复前面看是正常 但是后面的让人疑惑 不管了先接屏看看果然不显    为什么跳变那么大啦?测到1.2v 的pg跳变不定  这个pg和cpu北桥内存的pg连到一起的 不过有个隐形的jpj点用刀子隔开 在通电不触发了 *脏话*不会呀pg不会引起不触发吧 接上还是不触发 于是找原因 终于发现3v待机00欧了难怪 断开大发知道是后级短路 这个通往南桥 心里凉凉的 不过还有一路经过一个电感到网卡  断开不短了呵呵 可喜可贺 啊,在开机ok出发了 还是跳变不正常 于是把那个jpj在断开 呵呵外接显示了 内暗屏 测信号都好好地怀疑高压板 这个没带用的芯片 只好换个代用的高压板 呵呵开机成功修复

网友A:
你要说的是网卡断路是吧,然后换了个高压板OK

网友B:
看来是高压板短路了

网友:
看型号 下载个鲁大师就好了

网友:
什么呀 鲁大师那个时候电脑还没有开机啦呵呵 怎么看啊,反正使用的asus的板子 不管他是海尔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高压板短路了

高压板没有短路啊,我插上只是屏暗 没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说的是网卡断路是吧,然后换了个高压板OK

哇 我不是说了啦 很多故障的啊,是到最后才换的高压板啊 网卡坏的前面的很多多坏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