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电源限流电阻的 电路图 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2-05-29):
那个R57  个理论上应该是限流电阻 但是 这样连接 相当于跟下面的导线并联 那个电阻不就被绕过去了吗
就把后面的那个cx电容换成一个负载比如说灯泡  那么这个电阻等于是跟灯泡是并联的关系 最多也是分流 也不限流啊 应该串联在灯泡上啊

同意

网友:
放电用的。如果没这个电阻,断电后电容CX2仍然会有高压,维修时被你摸到就爽了。
位置决定作用,这个不是限流电阻,最多可以说是分流,他是和CX2一起组成的滤波电路

网友:
这你也同意我晕 一会版主给你个灌水 我们没法怎么你

网友:
这个电阻等于是跟灯泡是并联的关系

网友:
刘坚强老师 讲的就是r57的作用就是限制流过的电流就是限流电阻 跟保险丝一样 也可以看做是保护电路中的元器件。。。。

网友:
那个是放电用的。断电后放掉后面电容CX2的余电。免得你维修时忘了放电用手摸到

网友(点评):
支持!是泄荷电阻,。

网友:
你老人家说的有点靠谱。。  我琢磨了半天 应该相当于负温度系数电阻(NTC) 因为这个电阻很大 因为电源供应器接通电源瞬间,其内的高压端电解电容属于无电状态,充电瞬间将产生过大电流突波以及线路压降,可能使桥式整流器等组件超出其额定电流而烧坏 。。。。。。。。  我在大部分电源上都没见过这个电阻 可能是顶替ntc吧  郁闷

网友:
回点评的哥们  上面的cx2是0.22的EMI滤波电路 不会被电到的

网友A:
CX2放电用的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CX2放电用的没错。

放电用的 叫均压电阻 或者叫平衡电阻 在桥后面470的大电容并联处  这 小cx cy之类的 需要放电吗? 刘坚强视频上 讲的是是限制流过的电流就是限流电阻 跟保险丝一样 也可以看做是保护电路中的元器件。。。。

网友:
不是灌水,对新手菜鸟还是有帮助的,谢谢楼主提出来!

网友:
这个应该叫泄放电阻才对,是断电后放掉电容上电压的,正常工作时不起作用。

网友:
学习完整个电源课程 中明白了一点小小的皮毛 拆卸N个品牌电源 发现每一个  共模电感,或扼流圈  基本上前面都有一个跨在L与N之间的 电阻  原来与其说是限流不如说是继流更为恰当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答  高中的电磁感应物理还得拾起来呀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