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0有时有显示有时无显示

楼主(2012-05-29):
联想X200有时有显示有时无显示,有时显示正常能进系统,有时能显示时显示"intel (ME) unconfiguration  in progress",但关机后重开机,可能又正常了,这个板感觉南桥温度高,不能显示时,电流此时为0.67a,压北桥也无显示,这个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呢?这个机原来是好的,客户放了3个月没用,就成这样了,大家看下,这个是不是BIOS的问题?会不会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你那应该是集成的显卡吧,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BIOS没有问题。多检测各个芯片有否空焊。

网友:
我想可能放烤箱烤一下就好了.

网友:
楼上能给出理由么?为什么BIOS可能不大哦?

网友:
该找找什么地方空焊了 ,别盲目做桥

网友:
这个机南北桥都是有黑胶的,做桥有风险

网友:
最后修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