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5怪问题

楼主(2012-05-29):
昨天接了台惠普CQ45。问题是看电影是简评乱码,电影看不到。重做一下显卡就可以了,但用一下就又不行了,后来换了一块显卡居然不亮了。把原来的装回去也不行了,板子没有问题,没有认为故障,有没有哪位师傅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帮忙分析下啊

网友:
连续发了2个新显卡都没用,郁闷啊!

网友:
测测显卡的工作电压,北桥的工作条件等……

网友:
这个我以前碰到过.是V3000的,不过后来还是没修好,直接换板了.我当初怀疑显存,不过弄了也没好.

网友:
今天搞了个联想G455AX的也是这样,搞不定,换了新显卡,重做了显存无效,客户又不同意换班,损失大了

网友:
没修好,直接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