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X410A有时白屏

楼主(2012-05-29):
    今天接一机器,清华同方X410A客户说是有时候白屏,有时候正常,先外接试一下,该机白屏时外接是正常的,拆机打屏线阻值正常,换屏测试正常,为屏幕问题!

网友:
那告诉你。。你换了屏也是用不长。。还会出现白屏。一般屏刚开始正常显示。一般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