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板关机后自动开机一定要断电后才会关机

楼主(2012-05-29):
一主板关机后自动开机一定要断电后才会关机梅捷 am-580主板 开机后一切正常,玩几个小时都没事,就是关机后会自动开机,断电后再接上电就不会自动开机,但正常关机后又是自动开机……。不知道那里问题,测过开机针 REST电压都正常——这个应该就是开机电路问题但是。这个毛病。无法判断……。
给个思路吧!

网友:
我以前有快技嘉G41的板子和你说的差不多,开机正常玩多久都没事! 无论软关还是硬关他都自动重启。非要断开电源才可以! 我是在BIOS里不知道改哪个了,忘记了。你可以找下试试!

网友:
呵呵  这问题只能慢慢查

网友:
看看刷下BIOS,应该行,可能是哪项设置错了。

网友:
先刷Bios,如果还不好,找图纸,没图纸这种故障没法修

网友:
关机后接着就开,还是关机后等一会才开。以前有个机器半夜自动开机,怪吓人的,后来知道是bios设置的问题

网友:
我上次搞过块富士康的,恢复出厂设置就行了

网友:
是否被雷击过?雷击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是不是CMOS 电路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