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L640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2-05-29):
昨天收的一台神舟L640,当时试机没有问题。今天心想装个系统准备销售,一开机到XP滚动条处掉电,再开进系统,一切正常,烤机,结果两个小时后掉电,再开,鲁大师测CPU,45度,显卡50度,硬盘37度,做性能测试,掉电,再开机一直滚动条处掉电,进PE,滚动条处掉电,拆机测得,3V5V正常1.05V,1.25V,1.5V,1.8V,vcore1.29V,都正常,手摸南桥,非常烫,量USB数据线阻值578,换南桥,无果,下面无思路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
有的板南桥确实是会很热的 ,查查别的东西

网友A:
神舟就是神机呢,很多故障修起来脑壳痛,你把CPU供电部分加焊下吧,还有就是1.8V的那个供电MOS管加焊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下面查哪儿呢,开机能亮,电压也正常,无处下手了

有示波器没有 ,有的话就看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舟就是神机呢,很多故障修起来脑壳痛,你把CPU供电部分加焊下吧,还有就是1.8V的那个供电MOS管加焊下试试

都搞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示波器没有 ,有的话就看波形

小店刚开不久,还没有示波器

网友:
CPU滤波电容全换,就好了

网友:
不急定,看看板上网卡,其它的

网友:
网卡会不会发烫呢 拔掉光驱 拆掉屏 裸板外接 测示一下了

支持裸机先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