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12-05-29):
为什么验证码明明是正确的却提示错误

网友(2012-12-26):
如果验证码都是小字符,而且很难看清楚的话,打开“工具——Internet选项——高级"选项,看下面的多媒体中“播放网页中的动画”是否勾选。

网友:
验证码多次输入错误,即使是正确的也无法正常登陆,首先更换浏览器试试,如果不行试试以下操作:请您检查您的输入法是否在英文状态或半角模式下,如果是全角模式下输入,系统会提示输入错误。 如果不是这个问题就把浏览器设置成允许播放动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