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718F-S

楼主(2012-05-29):
8718不带GB的  能用带GB的不啊

网友:
不行,技嘉IO专用

网友:
不行。
GB为技嘉定制的。

网友:
不行  找一样的吧

网友:
GB技嘉专用,常识

网友:
可能8716F-S可以,前几天修了块映泰的GF8200 M2G+,找不到8718F-S
就试着用8716F-S 代换 ,使用没问题,其它的板没试过不保证所有的板都能这样代换.

网友:
不能

常识

网友:
带GB为技嘉专用 别的主板是万万不能的

网友:
确实不能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