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到一台T40跑87 38的机子

楼主(2012-05-29):
T40的机器,有时跑87 有时跑38.手上也刚好有张一样的料板,而且料还很全,上基地看一下,按照常规操作,换BIOS芯片,安全芯片,H8,北桥,等等(没有这种座子,刷不了免安全芯片的BIOS,但我想换了安全芯片和BIOS,应该也和刷免安全芯片的效果差不多)。故障依旧。准备换南桥,东芝芯片等等了。
芯片

网友:
这就是不过内存啦,,查查内存的工作条件,,一般就只有BIOS ,北桥,还有槽子
同意楼主:
4.0
lovepeiu
同意楼主:
同意这楼上的说法,你在仔细查查吧

网友:
还是找不到答案

网友:
应该是内存槽上面一点的那个IC的问题.好像叫PC什么开头的.

网友:
可以肯定是不过内存了,量没有内存的时钟,北桥和时钟芯片已换,还是一样。能跑码,跑过几个数之后,有时挡在87,有时挡在38。

网友:
北桥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