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标志

楼主(2012-05-29):
  图纸上的那些标志代表些什么,比如三角形,波浪,竖线,横线。。。。等,都是些什么东西?求大师赐教!!!

网友A:
向下的三角形代表“地”
波浪是电阻
横线、竖线很多不知你指哪里?图中黑色的横线和竖线都是代表电路的连线啊

网友:
太缺乏基础知识了,估计 高中没学好呀

网友:
我真不知道你的小小白是怎么来的

网友:
虽说我看图纸不是很会,但基本元件的画法要知道呀!

网友:
这是最最基本的哦   这些都不会就没法修笔记本了

网友(点评):
你到基地里来是为了签到?你可以看一下基础知识那个板块里的帖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向下的三角形代表“地”
波浪是电阻
横线、竖线很多不知你指哪里?图中黑色的横线和竖线都是代表电路的连 ...

横线 竖线 就是跟等号那种的 代表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横线 竖线 就是跟等号那种的 代表什么?

等号?  你是说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号?  你是说电容?

就上面那张图纸,红色的横等号,还有竖等号,你说那是电容?感觉好像是耶!  还有就是比较长点的红线加点上面一点点短线又是什么,就上面图纸的顶端那点点!!

网友D:
向下的三角形是接地
等号是电容,一边直一边弯的"等号"是滤波电容
有尖角的波浪是电阻,有弧线的波浪是电感,一个很大的弧线波浪是保险
线和线交叉有黑点的是这两条线相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向下的三角形是接地
等号是电容,一边直一边弯的"等号"是滤波电容
有尖角的波浪是电阻,有弧线的波浪是电感 ...

谢啦,蛮丰富的!!!

网友:
推荐楼主看看古木的电子原件基础

网友:
楼主时搞维修的吗?电子元件基础知识缺乏。应该买本书好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