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R 无PLTRST简单修复一例

楼主(2012-05-29):
故障:不开机,诊断卡不跑码
版号:DAGD1BMB8BO MBX-177A

广达GD1的板子,机子南桥背面有进水。不是很多。。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了,都发白了。。洗了下。。无明显腐蚀。。断线。。上电插上诊断卡,,不跑码。

首先是查了下CPU复位,无高电平,北桥要发出CPU复位,北桥本身就要得到南桥的PLTRST复位信号,于是打开图纸开始查PLTRST。。后级各种电压什么的我没去查。太多了太繁琐。。。直接查PWROK。。没有这个再说
因为南桥想要发出PLTRST复位,前提是要得到PWROK和CPU供电芯片的VR_PWRGOOD电源好信号

U52的4PIN有3.3V的高电平。。,所以U52前面的几个好信号也肯定都有产生,也就是这个板子现在各个电压应该都已经正常产生了。。然后就是看看PWROK和VR_PWRGOOD有没有送到南桥。。因为南桥背面进水,所以要重点查南桥周围电路

找到R278这时。。发现这里没有电压了。。U52已经产生了PWROK。。所以估计是断线了。。从U52飞根线过来。。。
上电能跑码了。。上CPU和内存。电流杠杠滴。。。最后机子亮了{:soso__8961432591078930798_3:}

网友:
不错不错

网友:
修板时序非常重要。

网友:
思路很清晰,这样解决问题不大会绕弯,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修哈!

网友:
楼主好思路啊,不知楼主干几年了有如此高深的技术

网友:
我是个新手,能问下为什么是从U52飞线过来,该不知道R278的电压的不是 ?

网友:
看来还是要下点苦工啊。。要不然肯定被别人淘汰。。

网友:
看来楼主非常熟悉,时序的过程呢

网友:
高手啊,留个电话吧。

网友:
lz
真是轻车熟路拉  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CPU复位,ADS#正常发出,机器不走码,估计楼主又要不知所措了

嗯,这种就不好办了。。

网友:
楼主理论知识很不错,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