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250G 通电咯吱咯吱响。。磁头吱吱 不间断 怎么修?

楼主(2012-05-29):
一块ST250G硬盘,通电后咯吱咯吱响,好像是磁头咯吱的声音,,不知道怎么修?
硬盘

网友:
如果,不要数据的话,就放弃吧,如果,要数据,就买个一样的盘,开盘换磁头吧。
同意楼主:
5.0
sxangus11
同意楼主:

网友:
如果,不要数据的话,就放弃吧,如果,要数据,就买个一样的盘,开盘换磁头吧。

网友:
谢谢罗工指点。。那就不修了。。自己把这个拆了学习一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