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有发帖了,写写最近修好的几台进水笔记本

楼主(2012-05-29):
说来也巧,最近接修的都是进水笔记本,而且都修好了,我不是在这里炫我技术有多好,说实话我技术确实也很一般,看论坛上一些高手,换了IO又换南桥最后还飞线的,我很膜拜,我认为那才是高手。因为那种复杂的我不想修,担心修好了,客户拿到手上还会出新问题。

言归正传,最开始是接的一台神船,航天技术的本,客户说开不起机,接机,看电流0.01不触发。

拆机发现键盘下面进水发霉很严重,于是电话告知客户,继续维修。拆完后发现除了键盘下面露出来的有发霉一片,还另有两片发霉的地方,用洗板水洗干净,再用紧密仪器清洗剂再洗了一遍,烘干,然后加焊膏,热风枪伺候,机器的待机电流从0.01变成0.08了,按开机按钮正常跳变,不会好了吧,这也太容易了吧,不敢相信,于是不装机,扔在柜子里,第二天再看。

第二天 一早测试,还是可以开机,心想捡到好修的了,装机完成,开机居然无规律掉电,疯了,再拆机,偶尔不开机偶尔开机,不开机时待机不正常,变回0.01。那就好办了。继续热风枪伺候,这次为了研究哪里坏,边吹边看电流变化,居然让我吹到一个电容时,电流变回0.08了,上焊锡丝加焊之,好了一会儿又不行了。想查图纸,找了半个多小时没有找到,坛子的大侠们都说神舟这种高级本本没有图纸,找也是白找,无语.....

那就继续研究主板吧,总觉得是在那个电容附近有问题,拿着镊子一个一个电容电阻的刮他们的焊点,因为发霉后焊点都有点变色了,终于找到了一个电阻下面的焊点不稳,有点锈迹,再用力居然发现下面的铜线也是断的,分析了一下走线方式,接好线,补了电阻,问题终于得以解决。

下班了,今天不写了,改天再续

网友:
进水的板,主要就是过孔不通,断线,腐蚀。
其实可以用助焊膏刷在这些小贴片元件上,然后用风枪吹,这样更好发现些。

网友:
希望高遥们出来

网友:
希望高手们出来

网友:
进水的 先清理 一般就有一半好的可能性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怕修好之后不稳定,因为有些小元件会表面上看过去没什么,就是脚位腐蚀有时候不认真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的美   还一半好的可能?    我就没好过

其实这种情况有时候也要看人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