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维修液晶电视、

楼主(2012-05-29):
接修一个一个LG液晶电视型号:32ch26rc-ta不通电,只有300v。没有维修思路求高手指点吧、另外求一份图纸-

网友(点评):
测光耦输出是否有,没有就往回查,有就往后查,重点是开关管和保险电阻

网友:
先按照修开关电源的思路把电压修出来呀,开关电源应该不是很复杂吧.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输出啊,那个8个脚的芯片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PWM着重查一下!

网友:
不会比我还小小白吧,查开关管。。。。。限流电阻。。。。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修这太简单了吧,有什么难度呢,先把5VSB搞出来再说

AM2 -2 严禁灌水
iamzzl -10 基地的学员都这么傲慢吗?谁都是从不会出来.

网友:
待机下应该有个5vsb的,你测一下要是没有就主要查那一路

网友:
是双开关电源的吧,把5V搞出吧。

网友:
从最下面的一张图片来看,此电视机有可能是雷击的,或电压不稳造成的,电源管理芯片边上的电阻有蹦裂的痕迹,检查一下稳压管,开关管有没有损坏,先把5V电压修好以后,再往下进行此分析仅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首先把电源二次量一下看看有没有短路的情况,然后把一次的也量了有坏的就换。没有换的就换电源管理

网友:
修好这玩意能抱个好价钱啊 楼主先按一般的维修思路检修 遇到困难在询问也不迟啊

网友:
PWM电路有关那个芯片,找点资料查下看看

网友:
9楼的说法很对的。仔细检查外观,先修出待机电压。

网友A:
楼主潜水了还是标题党?先看看电源芯片什么型号,按照型号找相关电路图就知道大致原理了有助分析故障点。你得告诉大家那个贴片8脚和直插8脚芯片各是什么型号的IC吧,要不然大家怎么帮你呢?都用猜谜一样的方式回你啥用都没有。

网友:
呵呵 不好意思 昨天下班之前发的帖、今天才又上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应用图,希望能有帮助。

thank      you

网友:
            确实先自己测测东西再问,说不定就是个整流桥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潜水了还是标题党?先看看电源芯片什么型号,按照型号找相关电路图就知道大致原理了有助分析故障点。你 ...

昨天检测出来这两个坏了、于是昨天发货了、今天把芯片换了(ice3b0365j)发现那个色环电阻一通电就爆、该怎么弄啊

hjq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检测出来这两个坏了、于是昨天发货了、今天把芯片换了(ice3b0365j)发现那个色环电阻一通电就爆、 ...

电阻是2.2欧的。看你第一次的图片上这个电阻就烧坏了的哦。仔细跑线路看这个电阻接到什么地方的。

网友(2012-07-14):
拔掉负载,看看有没有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