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短路,如何辨别那一路短路

楼主(2012-05-29):
(无正文)

网友:
每个场管量下G-S极,D-S级看有没有通的。有坏的话记得上下管都换了。还有电源IC,一只表笔接IC的接地脚,另一只表笔划一遍除了接地脚的其他引脚,有通的话就是IC短了。还有滤波电容也量下两脚看通不通(这个几率很小)还有的就是CPU供电电路中一些小贴片电容短了,这个很难找,看电容外观,看人品。
忘了的还请楼下补充

网友:
看人品,就是看运气!对不?

网友:
楼上的基本说的差不多了  上管短了直接换就可以了

网友:
好经验,受教啦!

网友:
不懂怎么量啊。

网友:
大多数是上管击穿,你可以测管子本身的三个角看有没有通的,有最好是拆下来量,还有测下上管D的对地阻值

网友:
去买套CPU假负载不过我买了就后悔了,他们都说新手最好别用这个...

网友:
把电感断开,是前级还是后级

网友:
/爱短路的也就是场管。IO的话你加电可以用手触摸感觉发烫的话就短路了,这种方面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