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6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2-05-29):
接一台dell1526机器,amd芯片组,故障为开机无显示测主板个电压正常,一般这款机器都是cmos没电造成的,测cmos电池3v,换块电池故障依旧,因为amd的机器bios坏的比较多所以先刷了bios,测试故障依旧,那就剩最后一招了加焊北桥,测试ok
AMD芯片组

网友(2014-07-05):
感觉楼主修机很随意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