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2-05-29):
华硕a8j,ati独显,945北桥,故障为开机无显但看指示灯三灯 一起亮看电流也像该亮了,先加焊显卡不行,再加焊北桥还不行,论坛里有好多人遇到这种现象不知是板的问题还是显卡的问题好多换显卡芯片换北桥都没解决说这是通病,这个我是换显卡板好的,因为ati显卡坏的比较少,所以我也没定芯片让客户直接换显卡板,供遇到这种现象的参考

网友:
你这种显卡板和芯片差多少钱

网友:
显卡板不便宜的啊。。。要70-0  800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