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型号怎么查

楼主(2012-05-29):
目前检测出来显卡mos有一个貌似坏了,型号是
090N03L
GBA844
可是网上查不到是什么东西!具体怎么代换,我手头没有一模一样的~
求救,在线等候

网友:
090N03就是型号啊。

http://www.alldatasheet.com
这个网站有手册

这是外国的域名
AM2

网友A:
MOS管 同一沟道 一般都可以代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S管 同一沟道 一般都可以代换

什么是同一沟道啊?我连型号是什么都搞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同一沟道啊?我连型号是什么都搞不清楚

如果你只是认识它而已 那就很难修机器了 象标有N03 N02 3055这些一般都通用

网友C:
09N03是N沟道场效应管,电压25V电流50A

网友:
引用 网友C:
09N03是N沟道场效应管,电压25V电流50A

谢谢,买找了好久才买到一样的

网友:
楼主还要多多努力

网友:
学习 了    今天我也是因为这些东西不熟悉  被师傅教训了一顿了

网友(2013-02-18):
09N03是N沟道场效应管
用什么代替好了呢、我手上也没有一模一样的管子、那个P75N02LDG需要一块更换吗、这个应该是一对

网友(2013-07-29):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只是认识它而已 那就很难修机器了 象标有N03 N02 3055这些一般都通用

俺也是个新手  向师父们学习了

网友:
最好耐压一样,RDS-ON差不多的可以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