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G短路无法开机 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05-29):
宏基4738G短路无法开机  笔记本维修
故障机:acer 4738G
故障现象:开不了机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acer  4738G,客户说开不了机,,机器是2011年11 月出厂的新机,还有保修,可是客户自己修过了,修不好拿给我了,CPU是P6100的,和I3是一个样子的,CPU上有两块核心。。
维修过程:拿到机器,通电开机,电流0.04稍跳一下就没有了,短路灯很短的的亮一下就灭了,初步判断有短路,拆机后,发现板子有些地方被修过,开机测RT8206B 有3.3V 和 5V 输出,掉电保护。同时发现边上PQ57被动过,而且开机后发烫。查图纸得知PQ57用于输出+3v_s5 ,测PQ57 3脚有3V,2角瞬间有19V ,先拆了PQ57量了一下是好的,量pq57的1 脚对地阻值为0。说明+3V_s5 输出短路了,查图后得知这个电压关联的部分很多,一个个查太难,于是用短路法,取1.5V电压烧机,用手感觉,当摸到南桥时发现温度明显高。于是怀疑南桥短路,拆了82HM55 后再测pq57 1脚对地,不短路了,问题就应在南桥,于是订了一个南桥换上,觉得应好了,可是运气不佳,开机后电流在跳到3.3A的大电流后掉电,还有问题:(

3。3A明显电流过大了,当手摸到CPU时,我的手被烫掉了一块皮,(CPU坏了?)可是一想I3核心的CPU应不会这么容易坏,再摸后得知是其中一个核心烫,另一个正常,而这个核心是北桥部分(I3 CPU集成北桥),量电压,CPU核心部分电压正常,北桥部分没有电压,(应少电压导致北桥短路发烫),先换了一下CPU,还是一样没有电压,看来问题出在这里,查图纸后得知这个北桥电压由up611AQdd-b3 输出,先量了下北桥上电容的对地阻值为0。看来是供电短路了,测芯片的2 脚 vdd 5v ,9脚 vddp 5v 正常, 15脚en 为0V

明显不对,查图后得知这个信号由EC芯片wpce781 发出,看来EC也有问题,换了一个EC,再测有电压了,再量PU4芯片,11脚时而有3.3V 时而没有,(心里暗想,不会这么背吧)再量3脚FB的电压反馈没有电压,查图这个脚连到1.05V 的输出电感,PL12的后面,看了一下手上的板子,我晕,这个电感居然没有,仔细看了下,没有拆过的样子啊,。可是没有这电感北桥就没有电压了,于是拆了一个电感装上,开机,电流跳到了,1。45A,看来有戏了,接屏,ACER的开机画面出来了,维修结束。。

有一点到现在也想不通,这个电感好象没有拆过的样子,难到是掉了?

(I3这种少北桥电压倒致CPU烫的现象应是比较多的,以后维修的朋友要注意了,不一定是CPU坏了)

附上这部分电路和图纸。。

网友:
现在还在搞一台七喜h461被雷劈的机子,不通电现在已经修通电了,还是不亮。。。。

网友A:
这还新手呀,LZ太谦虚了,修的非常好!

网友:
技术过硬。。图我就先收拉。好东西。。

网友:
大部分都看懂了,新手

网友:
不亮的话个人觉得要先看电流,再测各部分电压正常不,

网友:
修电路要头脑清晰   能静的下心来  不浮不躁  不错

网友:
我今天也修到了这台机子 不过我那台好简单  CPU底座用的是NEC那种大电容  故障是掉电  在CPU旁加个电容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2012-07-15):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6-10):
不错啊

网友:
向I3看齐!!!!

网友:
技术好

网友:
同意

网友:
楼主维修时很有条理性哦!

网友:
这机器搞的少哦

网友:
“当手摸到CPU时,我的手被烫掉了一块皮”  这句够狠!! 不过像修这种二修本 楼主修前应该报个高价!

网友:
那个温度居计至少有80度以上,一摸手上就起了个泡,

网友:
技术不错,这个本比较新啊,图纸收藏了

网友:
高手还是很多的吗

网友:
我手上有这个机器。 进水的,现在还没有修好呢。  短路的地方太多了。 到现在还没有把短路的地方完全修了呢 。

网友:
这个机器本来的毛病应该不大,被他自己搞大问题了,图纸我很喜欢,呵呵呵

网友:
思路真清晰 以前都认为那个烫就怀疑那个呢 真学习了

网友:
顶起  支持LZ  受教了感谢分享

网友:
图纸我也收了谢谢啦

网友:
楼主高手,短路一般都是烧

网友:
楼主理论过硬啊。

网友:
学习了,思路清楚

网友:
学习到了新的维修经验不错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这都叫新手,呢我们这些不是还没出生

网友:
这么多问题修好还是真的不容易,可能是你的上家拆掉了吧,我今天就遇到 一个HP 511 少了一个二级转换电压掉电·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啊,佩服,信号熟悉啊,学习中。崇拜。

网友:
蒽    不错不错  顶一下  学一学  顺便分享

网友:
看着LZ的维修感觉真累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学习了

网友:
是进水的机子吗,北桥坏了,io坏了,电感掉了,就这三个问题吧

网友:
先恭喜楼主财元到手;
说下那个电感,如果是掉了上面的锡应该不平整,人为拆的可能性较为大些吧;
可能是拆了后用吸锡线拖过了再用什么水之类的东西处理了下吧,所以不易看出来。
再说了1.05v是PWM输出的,电感当然少不了了,一定有的啦!!

网友:
北桥少电压发烫很多板都有的,而且电流会一直往上升然后掉电

网友:
太精彩了,尤其是三个字打动我,"掉块皮".给你两分。

网友:
楼主就是技术牛

网友:
挺好的   讲解过程  欢迎这样的帖子

网友:
这种机子都开始修的,现在的机子做得真垃圾

网友:
好好学习  你修这机子最少的收客户200元

网友:
楼主系高手,鉴定完毕!

网友:
学习一个好的思路。

网友:
高手呀....思路很清晰!

网友B:
CPU到底是集成GPU还是北桥啊·~那你拆的难道是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到底是集成GPU还是北桥啊·~那你拆的难道是南桥?

拆的是hm55 ,南桥,北桥在cpu 里面

网友:
楼主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
佩服一下啊

网友:
我刚学维修2个月,现在有点迷糊了,似懂非懂的,感觉有点难 ,坚持啊

网友:
不错嘛,,图纸很好

网友:
修的好,写的更好,看了都懂了

网友:
学习了,LZ经验之谈。

网友:
谁能教教我啊

网友:
新机器坏,数不怎么好修

网友:
不可能做工这么差吧?电感都能掉换了我死也修不出来了

网友(2012-07-15):
是高手, 可惜这机器太烂。

网友:
我的机子都是这个型号的 不知道以后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LZ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桥。二是EC。。三是少个1。05的供电。。。
真的有两把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新手呀,LZ太谦虚了,修的非常好!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