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 热键无法使用,求助

楼主(2012-05-29):
一个华硕的本本,客户不知道怎么吧无线网卡关闭掉了,无法使用无线网络,后来开启无线网络的热键及其他热键都无法使用了,求助高手!!!咋办???

网友:
系统没资料直接重装下不 坑定你是把哪里关了的  是w7 还是xp咯

网友A:
到官网去下载驱动安装试一试吧

网友B:
你怎么关的啊   这情况一般都是软件的问题的  你没给他更新驱动赛 ? 热键如果是全用不了的话 劝你先重装个系统试试  还有 你那机器是什么型号的  我看我这有没 给你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关的啊   这情况一般都是软件的问题的  你没给他更新驱动赛 ? 热键如果是全用不了的话 劝你先重装个 ...

更新过无线网卡的驱动,是华硕X42J的本本,麻烦你了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到官网去下载驱动安装试一试吧

网卡驱动更新过了,还要更新什么驱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官网去下载驱动安装试一试吧

同意楼主。

网友C:
弄好了,谢谢大家,世界还是温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卡驱动更新过了,还要更新什么驱动呢?

热键驱动

网友A:
你的笔记本是华硕x42j什么系列的啊,刚刚帮你倒官网去看了一下有不同的系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笔记本是华硕x42j什么系列的啊,刚刚帮你倒官网去看了一下有不同的系列。

那个笔记本已经修好了,谢谢你帮忙哈

网友:
ATK热键驱动出了问题  更新一下就可以

网友:
应该要重装下驱动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个笔记本已经修好了,谢谢你帮忙哈

怎么修好的啊,是不是驱动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怎么修好的啊,是不是驱动问题啊

驱动也更新过,后来在开机的时候DOS下打开就好了,没问题了,软件的维修真恼火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驱动也更新过,后来在开机的时候DOS下打开就好了,没问题了,软件的维修真恼火

你说你是在DOS下面打开无线网卡的,我还没有听说过。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弄好了,谢谢大家,世界还是温暖的!!!

修好了就好 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说你是在DOS下面打开无线网卡的,我还没有听说过。请赐教

不是,也就是开机到滚动条之前才可以打开,进系统之后不行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也就是开机到滚动条之前才可以打开,进系统之后不行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哦, 是用热键吗,还用旁边的开关键打开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