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 不能安装

楼主(2012-05-29):
今天 遇到一个怪事,一台电脑QQ怎么都不能安装,一直提示提取安装文件失败,这个是什么情况,请教一下大家,以为是硬盘坏道,换了一个也不行

网友:
系统自带的QQ 卸载过以后 再装新板本就装不上去了是吗

网友:
下载的过程有错误吧《文件损坏了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也不行,下载N次了都是这个样子。其它机器都是一样的安装,就一台机器这样

网友:
换跟内存试一试吧,看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我去试试,一会出结果

网友:
晕,确实是内存问题,可是我换了一条内存正常后,我又把原来 的内存又放进去试,竟然也正常了,这个是什么回事?我之前有重新插拔过原来的内存几次。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情况,和我遇到的是否相似,百度可以找到的,下载一个安装包,放到相应的位置,卸载,再安装,就可以啦!

网友:
这次又出现了360不能安装了,提示错误,我换了内存条过来,又可以安装了,这内存是出了什么问题才会有这样的现象,安装系统什么的一切正常,就安装软件的时候这样。不懂得,还请大家指教。

网友:
360  是坑爹的

网友:
查了 ,确实是内存问题,金士顿的,11年的,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
金士顿
KVR800D2N6/2G-SP

网友:
应该是内存质量出了问题,像金士顿的内存很多事假货,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从来没见过,确实很诡异。应该就是内存质量问题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板子挑内存  不一定就是内存坏了
经常碰到有的板子667的能用800的不能用

网友:
呵呵 内存问题 导致文件损坏 我见过 一个客户换内存 装上后提示系统文件丢失 换了条就好了 呵呵

网友:
客户用了一年多都是好好的,最近才这样的。

网友A:
换个新版本的QQ,再不行就换个系统,再不行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新版本的QQ,再不行就换个系统,再不行是主板的问题了

主板没有问题,系统也换过几个了,硬盘也没问题,是内存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QQ不能安装我碰到过几次,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系统时间错,系统时间年份相差太远安装不了哦.
二是内存条损坏,用微软件内存检测软件可以测出.
三是硬盘坏道.这个几率小,一般会经常电脑蓝屏
四是软件下载错误,重下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