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10进不系统

楼主(2012-05-29):
东芝L310进不系统,出现蓝屏现象, U盘也进不去

网友:
用下光盘,然后不要装驱动,进系统里装驱动看看

网友:
蓝屏代码分享一下,一般蓝屏不外乎是硬盘、内存这两样最容易出现问题。最好是把蓝屏代码分享一下。这样才好判断问题

网友:
硬盘模式不对也会蓝屏

网友:
是主板问题的,查供电可以解决

网友:
这个说的太笼统了 怎么搞得就这样了 怎么解决的 还没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