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装系统时自动关机然后重启

楼主(2012-05-29):
一台电脑早上开机玩正常,突然停电了,在开机蓝屏,开始做系统,用GHOST到一半或者快完时就自动关机,然后自动重启,在装系统还是一样关机重启,所有硬件没有问题,不知道各位大侠有什么好见意

网友:
硬盘 坏了吧

网友:
我正烦这个问题,考虑刷BIOS

网友:
你就这么肯定“所有硬件没有问题”?

网友:
硬 盘很可能有坏道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ghost有问题啊

网友:
既然你说了你的电脑没问题 我们怎么能反驳你呢? 你的电脑没问题 继续用吧.

哈哈,经典

网友:
我的是主板与内存兼容问题

网友:
硬盘重新分区试试看。

网友:
一般是BIOS问题,刷BIOS。

网友:
先把BIOS放电还原。再不行就重新分区。再不行用FBDISK扫描屏蔽坏道再装系统。再不行那是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我估计电源有问题吧  是否有老化的元件

网友:
改硬盘模式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下,不行的话换根内存,再不行查下硬盘有无坏道

网友:
如果你肯定硬件没问题,就换过光盘吧。

网友:
谢谢各位的建议,换了一个系统就可以了,不过还是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
试试处理器散热片温度怎样  因为一直在操作 如果散热不好的话也会出现这样问题的

网友:
很有可以是GHOST文件有问题的

网友:
综合以上的: 1换个电源, 2检查硬盘有没有坏道, 3换1条内存试试!

网友:
我感觉要么是硬盘问题,要么是内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