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和邻居合用一根网线突然不能用路由联网,只能单机拨 ...
电脑和邻居合用一根网线突然不能用路由联网,只能单机拨号上网

楼主(2012-05-29):
网线是和邻居合用一根宽带,一天早上发现不能自动连接网络,单机拨号可以上网,换路由器还是没有解决,请教各位是什么问题
路由器
水蜜加应子
总线接在wan口上面吗?

网友:
不会吧 就看你的路由器设置好了没 是不是接口不良造成的
同意楼主:
5.0
贾伟杰
同意楼主:

网友:
ISP在技术上可以封杀路由的
你先确定是封杀了路由还是路由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
试着能不能进入路由,如能进入,重新设置路由就好了。

网友:
可能邦定IP了,设路由为静态路由

网友:
网络尖兵封杀了吧
同意楼主:
5.0
潜入深蓝
同意楼主:

网友:
1.路由问题。
2.运营商问题。
先克隆一个试试。

网友:
网络尖兵封杀路由 一般 更换磊科路由器 即可解决

网友:
先克隆MAC,再试试PPPEO拨号的里面的各种连接方式

网友:
进路由设置一下试试 情况不是大问题

网友:
先查一下路由的接线是否正确,重启路由,进路由重新设置,如果不行,考虑换个路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