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3.3V短路问题

楼主(2012-05-29):
电源3.3V短路,拆下桥(N单桥)就不短了,是不是可以断定桥挂掉了,还有可能是别的问题吗?谢谢

网友:
很有可能是桥挂了 也有一种可能就是网卡挂了

网友:
拆掉桥好了,不就好了吗?!! 学这玩意咋好咋整!

网友:
这也不能说明桥挂了  N桥 单桥 2007年产的那一批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你测下芯片上的电容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100%桥瓜了.....

网友:
肯定桥挂了

网友:
这个,能详细说说吗,芯片上的电容短路的话桥不一定挂是吗

网友A:
你去掉再量桥上的电容,如果还是很多短路,那肯定就是桥挂了,要是几个别的短路,那一般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去掉再量桥上的电容,如果还是很多短路,那肯定就是桥挂了,要是几个别的短路,那一般没问题

去掉桥上面那种小电容没什么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桥上面那种小电容没什么影响吗

误解了,不是说去掉桥上的小电容。你不是说已经把桥取掉了么,那就在桥取下的情况下,量一下上边的小电容看是不是都完全导通,是的话那桥就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