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000板号广达DAO AT6瞬间掉电维修

楼主(2012-05-29):
刚刚接到一块广达at6的板子,接过手,接上直流稳压电源,测3V/5VPCU、EC待机(3VPCU、晶振、ECRST#)、南桥待机(VCCRTC、实时晶振、RTCRST#)全正常,于是尝试性的开机触发,开机顺利触发,1S~2S左右掉电,电流直接跑到0.8A然后掉电,凭经验来看是后级有短路使供电芯片进保护了,于是开始测试大电感看有没有明显短路情况,测完后未发现短路,于是我开始测每个模块的供电输出先测3/5V S0电压、TPS51116内存供电、G966-25ADJ 2.5V显卡供电、MAX8771 CPU核心供电、MAX8743 1.05V、1.5V芯片组供电输出,依次上电测试看有没有电压起来(只能检测到一个跳变就OK),当检测到MAX8743芯片组供电时,测了2、3次未发现电压跳变,于是检测该芯片工作条件,MAINON信号正常、芯片供电V+、VCC正常、上电测自举升压脚BST1、BST2,发现BST1自举升压不正常于是跑线路发现自举升压的那个0402的小电容掉件了,原来是自举升压不成功引起的欠压,芯片进保护了,才引起的瞬间掉电,于是找了一个相同型号的电容上上去。开机触发,电流一路小跑0.2A-0.4A-0.6A-0.8A-0.6A-0.9A-1.2A……

没什么XXXX

网友:
写得不错,图文结合很详细。不过本人没接触过笔记本,所以还有很多要学习。以后有疑问会请教,到时记得解答哟!

网友A:
这个电容在插上电源适配器的时候就会产生5V左右的电压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5
电容自己会产生?

网友:
写很好啊,高啊

网友B:
有电路图修板就是好。楼主很认真查线路,同仁们都要学习呀。

网友:
我手上还有个开机0.02就立马掉电的没好,没短路,后续电压都有瞬间的波形,有些麻烦

网友:
方法不错,瞬间掉电是比较难修的.

网友:
你把CPU取了看,有可能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带负载能力差引起的!

网友C:
学习了,有图还是好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在插上电源适配器的时候就会产生5V左右的电压

嗯,是的,插上电源适配器这个电容就应该有4点几V的电压,如果自举升压成功,在芯片BES1脚有6~7V的电压值,内部电路加给DH1驱动上管导通,如果无自举升压,会导致上管驱动不完全造成欠压保护,所以就会有瞬间掉电的现象~~~

网友:
楼主对笔记本 研究很深入 大家有笔记本主板方面问题 就找他啦

网友:
楼上的过奖了哦,我还只是个学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在插上电源适配器的时候就会产生5V左右的电压

呵呵,你看电路图,电容左端的电压是待机电压5VPCU提供的!

网友:
思路清晰,有凭有据

网友D:
终于了解自举升压了,谢谢楼主,

网友:
写的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又张知识了。。

网友E:
瞬间掉电 至少还有好的思路去维修,要是碰见用会掉电的机器 那真是头疼

网友:
那个跳变不知道怎么测

网友:
你还是学生,不会的吧,经验这样丰富

呵呵,过奖了

网友:
嗯,我还是学生,自己在学校学的,学好了,以后出来就可以找个好工作!

网友:
就是用万用表测,把表笔点在输出电感上,然后开机触发,如果有输出就会有一个电压平产生,否则就没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E:
瞬间掉电 至少还有好的思路去维修,要是碰见用会掉电的机器 那真是头疼

嗯,就是阿,用一会掉电有点难搞,有很多可能,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啊?分享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电路图修板就是好。楼主很认真查线路,同仁们都要学习呀。

嗯,谢谢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有图还是好修点

呵呵,是啊,有图是要方便些,头绪要清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终于了解自举升压了,谢谢楼主,

没什么的,大家互相学习,多交流哦

网友F:
不错,广达时序摸索的挺熟悉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错,广达时序摸索的挺熟悉的哦

呵呵,嗯,我最先开始学笔记本时序,就是学的广达的,可以说是刚好派上用场,很开心!最近自学了 Compal、Wistron、Inventec、华硕的时序,还是有很多不同之处~~~大家多交流,互相学习!

网友:
大家以后有什么故障j经验要多交流啊!

网友G:
想知道  待机情况下  所有
芯片的自举电压都会出来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想知道  待机情况下  所有
芯片的自举电压都会出来吗?

不是的,有的芯片是内部线性稳压输出提供、有的是S5电压、有的是S3电压提供,只是提供给电容的一端,另一端接上管S极,PWM正常后才会有成功的自举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是的,有的芯片是内部线性稳压输出提供、有的是S5电压、有的是S3电压提供,只是提供给电容的一端,另一 ...

明白了  谢谢哦    主要看芯片的作用和旁边的电路工作了 ,

网友I:
还是学生就这么利害了,前途无可限量!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是学生就这么利害了,前途无可限量!

只是广达的板子自己弄得还比较熟悉,以后还要向你们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