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宏基AL1916W显示器是屏还是驱动板坏了?

楼主(2012-05-29):
这个宏基AL1916W显示器是屏还是驱动板(tj777 VL924 REV:1)坏了?中间一条竖线不闪,右边5cm宽的亮带,接上主机不显示,只显示Input Not supported

网友:
爱。上传不了图片。

网友:
显示器在哪儿呀 传个图上来看一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我们这里传不了图片还是新手限制了传图片

那就没法判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没法判断了

数据已经换过,还是那样子。那个显示的英语意思是输入不支持

网友C:
现找个通用的驱动板上一下就知道了维修显示器必须要有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找个通用的驱动板上一下就知道了维修显示器必须要有的东西。

你好,我初次修液晶显示器,买哪一种通用驱动板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