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幕只有一半有显示(已上图)

楼主(2012-05-29):
求助,一联想旭日150机器,故障为开机后显示不正常,整个屏幕向右移动了一半,也就是本来该在最左边现在跑到中间去了,导致只能显示一半的内容,而且屏幕上会后彩色的竖线,但不是屏 出问题的那种,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满屏

补充内容 (2012-5-30 19:54):
用通用套件测试,改线搞了半天,结果杯具了,屏坏了,

屏坏了

网友:
真是见鬼了
先看屏线 在不行 就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
这种情况多数是屏。
查一下屏线和显卡
屏 竖抽线 屏幕 有问题 ~!显卡有问题 不会 一半 正常 一半不正常~!
换屏试试
重点检查一下屏线,不行换屏测试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很好的意见
呵呵,上面那位说得对,先换屏试试最好,我们维修的确是要先易后难的!
你也太离谱了吧,肯定是先换屏试,屏都没有你做啥维修

网友:
我遇见一个神舟的也跟楼主的一样现象 没弄好交给客户了

网友:
先做显卡~不行换·

反对楼主: 4.6 同意楼主: 4.0
哪有这样维修的,不确定故障,直接做显卡

网友:
别总是动显卡,测一下差分信号的电压,再测测显存的供电的滤波电容有没有不正常的呢!
什么都是换显卡

网友:
你换屏试过?

网友A:
是集成的吧!那就不可能是桥问题!应该是屏或者是屏线问题!

网友:
同意7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集成的吧!那就不可能是桥问题!应该是屏或者是屏线问题!

看看图,那个可能大些

网友C:
你是搞维修吗?哥哥

网友:
自认为是屏的问题,显卡其次!

换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搞维修吗?哥哥

手边没有能代换的东西,看看有没人有这个经验

大哥 那你有什么东西 要是屏的问题 你不是越修越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看图,那个可能大些

那你的150是独立还是集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150是独立还是集成?

集成的,CPU是1.3的那个版本

网友:
集成的板,桥引起花屏的机率比较低!问题都是屏线或者屏跟高压问题引起的!当然之前还要先看看屏线接口附近有没有缺件,掉件,烧保险之类的!至于桥放在最最后才考虑了!自己排除一下吧

网友:
这个是就是屏的 问题

网友D:
先外接显示器测试一下,一般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外接显示器测试一下,一般是显卡问题。。

晕哦,外接显示器是正常的,我说过了

网友:
好像是屏的问题哦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是比较麻烦的,但是还是要修啊,没有办法啊,只有换屏试一下子的,估计屏 的故障情况 会多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