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加电掉电

楼主(2012-05-29):
今天接了T60独显的笔记本,进过水,洗过主板后,测的没有短路,加电测试,待机电流为0.22A,测的VDD15没有出来,换了个vcc5m升15V的二极管后,待机正常,开机后电流加到1.32A左右后掉电,刚换过的二极管老烧,现在不知道该怎么修了,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
查一下升压电容哦

网友:
15V对地阻值多大 是不是有微短

网友:
先烤烤板再测吧

网友A:
对 先给板 烤干了  再通电 要不问题没查出来 其它地方又搞坏了一大片

网友:
还不清楚具体情况,给不了意见

网友B:
先给板 烤干了  在测量它的对地阻止     看PG和信号是否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 先给板 烤干了  再通电 要不问题没查出来 其它地方又搞坏了一大片

我烤过板子的,会不会是那个元器件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给板 烤干了  在测量它的对地阻止     看PG和信号是否有吗

学习了,我去测测

网友:
有可能是那个元器件漏电
漏电的文件一般多是电量
那个对地阻止547应该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