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 装XP系统触板无右键功能

楼主(2012-05-29):
第一次装macbook air XP系统,开始觉得挺深奥的,其实和本本没什么区别,就是它没光驱,用一USB光驱就OK啦,现在的问题是驱动都是好的,就触板右键没有了,按右键也是左键的功能,不知道怎么调回去。

网友:
哥们 没怎么用过苹果吧。 苹果的触摸板用很多功能的 比如说你 你画一个半圆就是一个操作 你所说的右键
---跟我来做----把你的食指跟中指伸直===》同时放在触摸板的上面==》食指单击,中指不要离开触摸板==》看见右键的菜单吧
你要是感觉脑子不够用 就去下载个WindowsSupport。。。。  boot 里面有设置

网友:
呵呵 苹果触摸是一个键 安装boot就好了 什么都能有 快捷也可以 鼠标的左右键功能 右键是双手仿版上 安下面那个键 呵呵

网友:
我的天啊 楼主你是不是地球人啊 苹果装XP 单击无右键功能 地球人都知道啊 方法是:用2个手指同时点触摸板的两边 然后按键就出来右键菜单了!

网友:
2个手指同时点触摸板按键就出来右键菜单了

网友:
肯定少装驱动了,2个指目然后左键就是苹果的右键

网友:
原来还有这么多东西不知道啊,努力学习。

网友(2012-08-24):
应该bootcamp驱动重新装一下就好了

网友A:
有两种可能:1、没有装BOOTCAMP驱动;2、装了BOOT驱动后,没有在BOOTCAMP控制面板设置

网友:
本机的mac系统下载的bootcamp好像不支持xp驱动,最后装win7

网友:
学习了,还没给苹果装过XP呢。

网友:
你没有装触摸板的驱动

网友(2014-07-13):
引用 网友A:
有两种可能:1、没有装BOOTCAMP驱动;2、装了BOOT驱动后,没有在BOOTCAMP控制面板设置

哥们,我装了bootcamp驱动了,可没看见bootcamp控制面板啊,在哪儿设置呀?

网友:
哦,原来如此啊,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两种可能:1、没有装BOOTCAMP驱动;2、装了BOOT驱动后,没有在BOOTCAMP控制面板设置

我又装了3.3的右下角有那个控制面板了可没有鼠标设置!咋弄啊?

网友:
MAC没装过XP只装win7过、、、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