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过AMD不跑码的进

楼主(2012-05-29):
手上有张LA-4114P的主板,主板采用的是CPU是S1G2,平台是RS780和SB700的组合。

主板被客户摔过,现在的故障是不跑码
因为AMD的设计和INTEL的不太一样所以很多东西不能照搬
我首先测了主板的BIOS,SPI总线到EC,第2,第5脚在待机时均有波形

上电后SPI总线波形没看到什么变化,所以又测试EC到南桥的LPC总线,U33第4.,第5脚无波形

于是又从前往后查
先量了下CPU的供电,时钟,复位,等等电压信号等都正常
示波器测CPU到北桥的HT总线

能测到非常规则的方波,说明CPU到北桥之间有数据传送
于是又测试北桥到南桥的PCI-E总线

用示波器抓了下C154和C162,虽然没抓到方波,不过感觉应该也又数据传送

所以按照思路,首先查了下南桥的外围供电,时钟,和常见信号都正常
于是更换了南桥,故障依旧,保险期间又换了片南桥还是一样的故障
按照INTEL的思路,北桥到南桥的总线正常后,PCI总线上的FRAME#信号能抓到一个波形,通过PCI总线在指向LPC总线
不过从图纸上来看此机器PCI总线并未使用

从聊板上来看PCI总线上的焊盘都是空点
所以也就无PCI设备,今天下午大体查了下北桥的外围也正常
所以就把南桥挂的声卡,功放芯片还有一个小芯片给拿掉了。故障还是依旧
打算找个SB600的数据手册也没找到
现在想请大家给个维修思路,顺便想搞清楚AMD的南桥是否也是通过PCI总线指向LPC总线的。工作原理是否和INTEL的相同
还望大家不吝赐教

补充内容 (2012-5-30 21:13):
以修复过程如下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7078-1-1.html

网友:
看不懂,太深了,简直就是深不可测

网友A:
换板吧,这板也没多少钱,修完了问题多多。

网友B:
换个北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北桥看看。

换北桥我有想过,不过我怕换完还是那德行对我打击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板吧,这板也没多少钱,修完了问题多多。

这本来就是个料板最近闲的难受,翻料板修料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换个北桥看看。

我修好几台被摔过的机器,都是换了北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好几台被摔过的机器,都是换了北桥就好了。

手上有北桥明天我换个试试,不过我感觉成功率很低

网友:
hp CQ40的主板,你什么示波器哦,能抓到HT总线的波形?HT总线每条两端设备都连接正常吗?还有你这个电流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
没文化真可怕

网友:
amd的还是别修了,浪费时间

网友:
AMD一般吹吹南北桥就能看出来。很少修到特别细节的FF。架构上应该说比Intel简单吧。

网友:
amd的确实挺折腾人,还要备一块cpu,以防cpu坏

同感

网友:
哥们儿 你怎么打到波形的   南桥与北桥通讯有问题 居然能打到 AMD与北桥的通讯信号  这样维修不是很简单了   很牛P的学问啊!!! 不可思议的是  听说 AMD的都是高速通道 打总线是没救的 需要专业的设备  示波器要很大的才行 100的 都不行

网友:
AMD架构一直没搞清,但一般都好修,什么CPU坏,北桥坏。多一点。 BIOS坏的较少。

网友:
你这,说了这么多,都说没最基本的,电流跑多少,有无跳变,跳变情况是怎么样的。你用什么方法查明不跑码。

网友:
看的我滴汗了。。

网友:
看起来好挺复习,下载来学习学习

网友:
搞什么东东

网友:
摔过的机器 把北桥取下 看看吧 说不定掉点呢!

网友:
换个北桥试试吧, AMD的北桥换的挺多的

网友:
楼主 顺便问下你示波器是多少的?  模拟100M的吗?  还有你待机测试BIOS的时候 那个波形很明显吗?
我这有个示波器 但是 一次都没测到满意的  感觉没用 买的二手的   怀疑这个示波器有问题!

网友:
楼主测试过的EC到南桥的LPC总线,U33第4.,第5脚无波形, 由于摔过的 有没可能  这两脚线路有问题呢?
个人猜想!

网友:
从你的维修思路看出楼主的维修水平还是挺高的,你测得比较细,多于的我就不多说了。要我给你意建的话,我补充一下吧:
    1、为什么不考虑刷个BIOS适下,另外机子摔过,有仔细检查掉件,板子有无变形,当然不能排除内部断线的可能。南桥因为你换过,北桥也要考虑呀,要是底下掉点呢?
  2、还有你说打南北桥的总线PCI-E _BUS?这总线是显卡到北桥呀,并不是南北桥的总线。从架构图得知南北桥连接的叫A_LINK.
3、另外可以用带灯座测下CPU座,看是否空焊,AMD的板座子问题还是常见的,可以考虑加焊座子适下,当然CPU也要换一个适下。
4、LPC无波形,EC也会造成,可以测下EC条件或更换它适下。

网友:
查CPU到北桥,北桥到南桥,南桥到EC, 一般顺序都这样的

网友:
北桥换了么

网友:
AMD的板子,特别是集成显卡的板子一般北桥特别爱出问题!

网友:
换北桥试试,在查查供电

网友:
先换个CPU,不行刷个BIOS,再不行,干北桥看看,干南桥,当然先加焊,

网友:
LZ都修料板了,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