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1 51125发烫 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05-29):
HPcq41 51125发烫  笔记本维修
一个HPCQ41 版号是LA-4107P的 拆开一看是个2修机器  。51125被人家换过。现在问题是不通电。插入电源电流0.11。感觉有轻微短路。在。 于是报价开始维修。插入电源后用手测试没有3V和5V待机。用手触摸51125.芯片发烫。 也不是那种特别爆烫那种。但是肯定不是那种正常的烫。应该有个70度左右。看来应该是51125坏了。于是马上换了一个上去。。通电一测试。涛声依旧。我就说。问题不会这么简单。于是老大老实在论坛下了个图开始查问题吧。

当测试到第8脚VREG3的时候发觉这个叫对地短路了 看来问题就出在这而了。由于已经换了51125 已经排除是芯片问题了。看来问题出在+3VLP线路上 。于是开始排查这条线路板。通过图纸得知+3VLP是通过+3VL的来

断开PJP301 发觉+3VL短路。而+3VLP已经不短路了。。于是开始排查+3VL应该只到达2个地方。一个是充电芯片。一个是EC 如图

虽然+3VL也到其它地方。但是都通过电阻了的。[0欧姆以上],所以其它有电阻的地方排开拆开PU101 还是短路。在拆开EC  +3VL不在短路。于是上好PU101 。在上一个好的U27即EC  。在吧PJP301连接好。插入电源。电压0.01 不在短路。51125也不在发烫。3V 和5V已经完美出来。开机已经正常。接屏正常。到此该机修复。好久没有发帖了不过最近修得机器可不少。在次感谢基地。没有基地的远程。我也不能这么轻松修本了。谢谢陈老师。说来惭愧。你得课我一节都没有听。都是看录像的呢。

网友(2012-06-30):
同意楼主
遇到好多3 5V 芯片 发烫 是EC的事

网友:
技术不错

网友:
我曾经把你遥望 欧欧 欧 不错 的技术说!
楼主听得什么歌

网友(2012-05-29):
不错,就少了点实物图片

网友:
你是师哥,厉害,看来我也要好好看录像认真学习了,这个CQ41是个I3的机子吧,我还么修过

网友:
呵呵呵  51125不好找哦

确实不好找,一般一次直接10个
51125我也订了好多,这EC也要多订。

网友:
芯片烫,测芯片所有的脚对地阻值?

网友(点评):
当线要先看图纸了,主要是线性、主供电和3、5V以及基准

网友:
楼主你应该感谢给图纸的人,没这个就好像瞎子似的

网友:
晕,截图连歌词都不放过,不过楼主技术可以

哈哈,我也觉得是

网友:
下次放些图片上去吧

网友:
修的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还有51120一般都是LDO短路  大多数也是EC坏了

网友:
这故障很明显了,遇到很多情况是待机芯片发烫,输出。LDO对地阻值正常,,很多时候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
芯片特烫本身有问题 ,小烫 多外围引起   自己拙见   不做科学依据  !

网友:
3V短,我直接就干EC了,还浪费时间测

网友:
赞一个。,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51125是不是不好,用这个的机器待机老出问题。

网友:
楼主真清闲 还把歌听其起修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51125 和RT8205 可以相互替换吗?

网友:
问题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基地果然名不虚传,真是要去学习一下!!

网友:
基地果然名不虚传,真是要去学习一下!!
.

网友:
听着歌修机,很有灵感啊,

网友:
楼主和草原有个约定哈!喜哥讲的非常详细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网友:
维修思路清楚明确
顺藤摸瓜找到问题点
很好的维修经验分享

网友:
不会吧,不听也能修出来

网友:
这个唐老师也修过一个

网友:
这个可以直接烧呀

网友:
楼主的帖子写的很详细!本人也在远程学习中!!!!!!!!!!

网友:
有图纸这样的问题比较好找,要是没有图修起来就麻烦了,不过51125这个片子确实容易坏啊!

网友:
你应该先测测电压出来了没有,如果电压出来了,芯片烫,多数都是后级的问题,打阻值应该可以发现问题的。

网友(2012-06-29):
楼主修的好啊,发个图纸分享一下啊!

网友:
基地远程的效果不错啊,能达到这境界

网友:
我还遇到过声卡芯片发烫 到最后也没查出来那里问题

网友:
基地真那么厉害啊 你都没听课都这么厉害那基地里岂不是藏龙卧虎 高手如云

网友(2012-08-23):
待机芯片发烫不一定是芯片坏了,修到很多都是EC惹的祸

网友:
"通过图纸得知+3VLP是通过+3VL转化而来"
这里有点迷糊了 别的贴子说+3VL是通过+3VLP转化而来
望高人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