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系统,之后装office2003安装失败

楼主(2012-05-29):
OFFICE2003安装失败C:\Users\cy\AppData\Local\Temp\7zO1720.tmp\FILES\SETUP\SETUP.INI 丢失或无效怎么办?

网友:
换个Office安装文件

网友:
换一个OFFICE或者直接换一个系统了

网友:
换个在装下就可以啦。

网友:
是不是系统自带得有office2003。有的要卸载原来的,才能重新安装的。

网友:
我突然想起来啦,你的电脑是中病毒啦,要全盘格式化的,病毒在你的硬盘的分区的,隔层里面,必须分区,要不这个问题不能解决的。突然想起来我以前有个客户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装的也是这个系统啊 ,装的也是这个office2003可以用,不知道问什么?

我刚想起来,以前的时候我有个客户也是出现这个问题,是中病毒啦,不许全盘格式化,在做系统,要不还是不能用。

网友:
没见过一个机器装好几个office2003的吗?

网友:
呵呵 我以前遇见过 我安装第二遍就好了 你是用什么安装的 ?

网友:
不能用 换个就好啦吧!

网友:
找一个OFFICE 删除工具,删除后建议重新安装一下OFFICE应该就行啦.

网友:
御了OFFICE,把OFFICE的有关文件全删完,重启再装OFFICE

网友:
换个版本的OFFICE了.可能是安装源文件已经受到了破坏.也可能是系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