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s2021a 开机花屏通病系屏坏

楼主(2012-05-29):
今接一台COMPAQ s2021a  20寸宽屏,开机图像花屏,菜单也是花的,桌面显示的字符和鼠标方向都是反的,开始菜单变宽,显示到屏右边去了。先排除屏线,再用通用板替换测试,确定是屏坏了,屏是M200RW01,屏芯片AUO_P12301 ,因无同样芯片代换,还不能确定屏芯片是否坏了,驱动板芯片是rtd 2271 。

网友:
换屏吧太贵,更换显示器吧。

网友:
没有维修价值啊

网友:
屏板上面的电路维修需要备很多屏板的。 专业修屏的地方应该有这些配件。

网友:
AUO_P12301 是这个芯片坏了  我都修N 个了 。 换了就好

网友:
5楼主说了,支持他的观点。

网友:
有可能,一般都是屏坏了啊

网友:
最近也碰到两台HP康柏系列20寸的显示器和楼主所说的现象是一样的,估摸着时通病,不过也没修好。可能像5楼说的AUO_P12301芯片坏。

网友:
我都有一台ACER显示器,都是这个屏M200RW01是花屏,有机会试下AUO_P12301芯片是否真是这个坏。

网友:
没啥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