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开机不显示自动重启!

楼主(2012-05-29):
      客户拿来一台HPdv3本子(独显),开机不显示电流跑到1.0的样子等2秒掉到0.5几再等2秒掉到待机的情况,再等几秒就自动开机然后这样循环的掉电,内屏和外屏都没显示,显卡被人加焊了下,但是我发现个问题通电后光驱和硬盘5V供电的电容对地阻止由0慢慢的变大时间长了就不对地了,再通电又是这样,没思路了不知道是5V供电的电路有问题还是什么?请求高手指点???

通电后阻值为零?

网友A:
这个电容应该是正常现象。因为你要把电放完了再测试这样才准确。  估计是显卡有问题。 加焊或者重新植一下。

网友:
显卡坏了不会掉电重启吧!且主板的供电都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应该是正常现象。因为你要把电放完了再测试这样才准确。  估计是显卡有问题。 加焊或者重新植一下。 ...

I3系列的机器,我也说不太清器。 反正修过这样的故障,就是修显卡这个地方。 不过在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I3系列的机器,我也说不太清器。 反正修过这样的故障,就是修显卡这个地方。 不过在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

不是I3的 是酷睿双核的